E40

楼主(2016-09-27):
E40 AMD的北桥216-0752001用216-0674026可以用吗

网友:
有对换成功的吗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A:
独显的试过可能代 集显的不行

网友:
重置就好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的试过可能代 集显的不行

我的E40是独立的,你试过没

网友:
桥上掉点了

网友:
嗯,2次打不好就不打

网友:
绝对不可以

网友:
我换过,不行,不能代换的

网友:
买一个 原型号代换  免得浪费时间

网友:
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