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370开机掉电,电流上到0.19A就掉电

楼主(2016-09-27):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的笔记本Z370 开机就掉电,电流上到0.18的样子就掉电,第一次碰到这样的  ,心想肯定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拆机测量发现PL5 没有电出来 ,这个是1.5v 的电压,测量它的工作条件没有问题就是不出1.5V 是不是反馈出了问题    ,看到后面有1.5V 滤波电容没有安装上去,心想安装个电容上去,说干就干,还真的是运气好啊,装上就开机电流呼呼的上,亮机

网友:
先自己定下,写的不好 ,但是还是有用的   呵呵呵

网友:
反馈的滤波电容会导致不出电压啊,我平时滤波电容都不怎么管的,短路就就直接拆也不补的,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器,但是拆开就正常了  然后装上过一天又这样

网友:
楼主这算是秒杀了。

网友:
运气真好啊。。。被人为搞掉的

网友:
好像是通病了,呵呵!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电容是被人拆掉了吗?还是原来就没有的呀?

网友:
看样子是滤波不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