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显卡电源管理芯片的维修?

楼主(2016-09-27):
一块影驰GTX260显卡无核心供电,供电管理芯片是rt8802a和四个rt9619组成,四个rt9619引脚电压基本一样,测rt8802a开启脚EN有3V电压,淘宝上购买了3片RT8802a依次换上都没电压输出,请问rt8802a还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有输出电压?

网友:
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A:
你先网上下一个rt8802a的电路图,看看个引脚联的电容电阻都正常不~

网友B:
看芯片PDF定义是不是一样

网友C:
供电开启 BST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先网上下一个rt8802a的电路图,看看个引脚联的电容电阻都正常不~

看哪几个脚的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PDF定义是不是一样

芯片PDF倒是看了应该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供电开启 BST等

看不懂能详细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能详细点吗?

供电 开启 升压,然后MOS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供电 开启 升压,然后MOS管

供电有,en脚有3v,升压是哪只脚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显卡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哪几个脚的电阻电容?

你这个是40脚还是32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40脚还是32脚的~

40脚的!资料网上很容易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0脚的!资料网上很容易找到

31脚有5v电压输入么,2脚有Power Good信号输出么?

网友:
谢谢指教回去测下,国庆这两天在车上加班回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脚有5v电压输入么,2脚有Power Good信号输出么?

2脚信号输出是用示波器看还是可以用万用表量?没输出是不是证明芯片是坏的!

网友:
示波器是用来看电压波动,万用表量出的是平均值,一般pgood产生后就一直存在,用万用表就可以的,不过这个的具体看厂家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有,en脚有3v,升压是哪只脚正常电压是多少?

升压就是BST,具体要看芯片啊

网友:
受教了,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助,等加班结束回家实作后不懂的再来请教!

网友D:
回家后经测量31脚有5v 2脚没有Power Good信号输出

网友:
供电  开启  升压  软复位

网友:
升压和软复位怎么样检测对应的英文标识是什么能否说下谢谢!

网友D:
dvd脚和软复位脚正常电压一般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dvd脚和软复位脚正常电压一般是多少?

这个PDF资料上都有的 直接查芯片脚位的定义就好了

网友E:
也应该看看 是不是电感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应该看看 是不是电感短路

电感对直流而言就是短路,这还真不懂总觉得电感只要导能就是好的!

网友:
有谁能上个显卡供电维修流程图看下就好了!

网友A:
修好没?找到问题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找到问题了么~

惭愧啊!没修好,大师们都留一手讲得我一头雾水啊

网友:
你可以把芯片pdf发上来,大家帮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惭愧啊!没修好,大师们都留一手讲得我一头雾水啊

那就自己研究研究啊~我也是新手,他们就好来这个留一手~

网友F:
呵呵,这个就深奥了...要想主控芯片正常工作,首先要芯片供电、en、线性输出都正常,这只是第一条!再就是你实际电路的四路输出无短路大电流、四路反馈输入无短路短路故障....又没有图纸,所以还是劝你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这个就深奥了...要想主控芯片正常工作,首先要芯片供电、en、线性输出都正常,这只是第一条!再就是 ...

不做生意,要的就是那份成就感,所以一直没放弃!

网友G(2016-11-07):
PWM电路去查那些个条件就好了呀,不知道的话 只有再补习一下,下次就不用问别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家后经测量31脚有5v 2脚没有Power Good信号输出

PG是供电正常后才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PWM电路去查那些个条件就好了呀,不知道的话 只有再补习一下,下次就不用问别人了

没有相关的书还有资料没有办法啊!

网友H:
楼主顶你,继续。千万不要放弃,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顶你,继续。千万不要放弃,加油!

谢谢,一直在努力从没有放弃!

网友:
升压就是BST,具体要看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