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开机正常跑码 键盘灯亮 无显示

楼主(2016-09-27):
客户拿过来说不显示。开盖子插诊断卡  插键盘  VGA  正常跑吗  2A   看跑吗应该是显了啊(机器是用集显)/  插拔VGA  还是没反应   测量 行场信号  13 14脚 14脚阻值只有46 13有500多  测得场信号连到一个三极管(第一次修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三极管)  直接风枪干下来一量  果然是死的 C:\Users\木槿\Documents\Tencent Files\1084762101\FileRecv\MobileFile\4  找个板子换了个一样的上去   测得阻值正常了  开机  然而还是卡到一个报错了C:\Users\木槿\Documents\Tencent Files\1084762101\FileRecv\MobileFile\3  瞄了一眼  一个跳冒被动了USBpw1-4 跳回来 C:\Users\木槿\Documents\Tencent Files\1084762101\FileRecv\MobileFile\1    OK  亮机进系统C:\Users\木槿\Documents\Tencent Files\1084762101\FileRecv\MobileFile\5

网友:
这个图片是怎么加上去的啊。

网友A:
求大神指教怎么添加图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大神指教怎么添加图片啊

点高级模式然后点击图片上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高级模式然后点击图片上传

多谢版主提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版主提示!

客气了。。你把图片编辑好重新编辑下我帮你加分

网友:
图片莫有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气了。。你把图片编辑好重新编辑下我帮你加分

这个帮我删了吧  好像发了这么久不可以修改了吧。另发一个!

网友:
没有图啊 快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