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闪屏的显示器

楼主(2016-09-27):
一个闪屏的显示器  总是闪屏 仔细看下是下边灯管在闪~啊换灯管好麻烦  于是把 3 4灯管接口调换换下 啊  不闪了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一定返修。;

网友:
过两天再换  我只是想偷懒

网友:
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
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接口接触不好,比较少,但不是没有。

网友:
还是灯管的问题呗  老老实实的换吧

网友:
估计还要出问题啊,最好就是换灯管吧。一劳永逸

网友:
如果完事,应该是接口接触不良,松动。

网友:
接触不良,这都让你碰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