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电流上到0.25左右立马掉电

楼主(2016-09-27):
这本子客人送来时说开不了机,过了一天我拿出修时拆开就可以开了,又装起来,正常开机用了一下午,第三天又开不了了,现在是待机0.014按开关,电流上到0.25-0.27左右马上掉电,测+3VS +5VS +1.5VS +0.75VS出来几十毫秒就掉,刷过BIOS,风枪吹过桥,都没用

补充内容 (2016-9-30 16:14):
这台这两天没修,放一边了,今晚再查一下,CPU供电是没出现

补充内容 (2016-10-1 13:07):
昨晚拿出来测CPU供电电感瞬间有电压出来,断电再次测时发现电流上到1.多了,上屏发现可以正常开机了

联想 y470 独显 i5 la-6884pLENOVO Y470.pdf

Intel_仁宝_LA-6751P_联想G470(PM67).pdf

网友A:
你这标题是G470,图纸又是Y470。究竟是什么机器?
CPU供电不出,查CPU供电芯片条件

网友B:
为什么这么麻烦!直接上BGA干桥 秒杀!

网友B:
看错了!G470上BGA! Y470 1.开关 2.CPU供电芯片的供电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G470上BGA! Y470 1.开关 2.CPU供电芯片的供电断线

是G470,图上错了

网友:
  这是还有电压没出来吧,,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标题是G470,图纸又是Y470。究竟是什么机器?
CPU供电不出,查CPU供电芯片条件

是G470,图上错了

网友B:
G470就不要犹豫 这个电流修了很多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70就不要犹豫 这个电流修了很多桥的!

请问下 是 加焊 还是 换掉。。小伙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70就不要犹豫 这个电流修了很多桥的!

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470就不要犹豫 这个电流修了很多桥的!

                             高手
G470排除短路,就是桥的问题多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
G470排除短路,就是桥的问题多引起掉电

我是小小三板斧过客!

网友:
SLJ8E  这个桥印象很深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一台G470没修好  电流0.3几 估计还得干桥才能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G470上BGA! Y470 1.开关 2.CPU供电芯片的供电断线

迅维老师,这款是什么原理导致的掉电

网友:
我这也有台修不好

网友:
真心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老师,这款是什么原理导致的掉电

你认错人了吧??? 大兄弟

网友:
一步一步擦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老师,这款是什么原理导致的掉电

原理其实很多人都讲过了。我是小小三板斧!!!桥输出时钟同时需要读bios操作!这个步骤对了 发出PROCPWRGD给U U发出VID!产生VCORE! 这个理论都是扯淡的!!三板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麻烦!直接上BGA干桥 秒杀!
可以秒杀么????

网友:
这电流明显没有出CPU供电 查 CPU 条件

网友:
这个还是按时序查查 下次印象深刻

网友:
高手哦。要是V470就没这么好运哦

网友:
短路掉电 找出短路的地方
缺压掉电 查出哪个电感没出电压去找相应的供电芯片
再查一些复位信号,一般电流上到哪个部位 ,就重点从该部分查后继

网友:
CPU电压没蟊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