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不通电怎么办??1

楼主(2016-09-27):
故障现象不通电。。查:PCI-E无待机3.3V,有个Q48需要5VSB,转换,,发现G级是高电平5V ,S级是5V,D级无电压,对比一个好板子,正常待机G级无电压。S级5VSB,D级有5V,现在请教G级这个电压是哪里控制,IO的型号是6776
请问,这里有两个控制的信号。。是RSMRST,和SLP_SUS#..看样子有一个条件满足就可以个。。PCI-E没有3.3,会有RSMRST??

这个SLP_SUS#好像是南桥发出来的吧。。请问这个信号待机就会有么,。和开机的南桥发给IO的的SLP是一个信号么??

补充内容 (2016-9-28 19:55):
今天跑G级的线路发现到IO的88脚也是SLP||_SUS#信号。。io的这个信号怎么发出是89脚控制的么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IH61M ms-7687-1.0.pdf

网友:
一般先刷bios ec 试

网友A:
不上电,刷BIOS么,并且明显无待机电压啊

网友B:
我可以说 你找错地方了吗?3VSB一般通过三端稳压器或者5脚IC/8脚IC转换!

网友B:
你搜来源 PCIE_3VSB 看他是怎么转换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搜来源 PCIE_3VSB 看他是怎么转换过来的

搜了。。首先。Q48把5VSB转成VCC5_SB,再通过另一个稳压器转换的,现在是这个VCC5_SB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说 你找错地方了吗?3VSB一般通过三端稳压器或者5脚IC/8脚IC转换!

这个板子的3.3VSB是通过两个UP0104转换的。。另外一个3.3已经有了

网友:
这么怪?我下载个图纸来看看

网友:
不知道版本 你把图纸上传下呗!

网友:
图片已经标注了!

网友:
你应该去查U31这个芯片!秒杀的故障!一般是没有开启 在2.3脚间加个10K电阻就杀掉!

网友B:
你说的U52是备用电压!可有可无!3.3V Standby Pow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U52是备用电压!可有可无!3.3V Standby Power

不是U31,,这个芯片已经出来3.3V了,,它产生的电压叫3VSB_LAN,,, U52产生的才是3VSB,,并且我对比一个一样的板子,Q48的电压是D级有VCC5_SB的。。

网友:
哎呀!你测下PCIE B10有没有3.3V!有 待机就正常!

网友:
都说了 那是个备用电压 !!

网友:
实在不行就在R752加个0欧姆!厂家有预留位置!

网友:
pci-e B10没有待机电压的。。谢谢帮助。。我试试。。感谢

网友C:
联想的,你上扣式电池没有?是不加电,或是不能触发?“不通电”,很难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你上扣式电池没有?是不加电,或是不能触发?“不通电”,很难理解。

不触发。。谢谢  电池有点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管子坏了 换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谢谢  电池有点

你查开机条件满足了就触发了。

网友D:
第二张图的元件板上装了?

网友:
是V星代工的主板吧  查待机5付

网友:
有图看下这个来源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张图的元件板上装了?

没跑线,,没看呢

网友E:
那个Q48是P管子 低电平导通,是一个容易坏的点。现在G是5V肯定不对往前查,测量Q60 Q62 B极是不是高电平,PCIE B10 3VAUX 来源于+LAN_3VSB。结合你的图,是不是网卡短路了。。

网友F:
把IO旁边的5脚IC拆掉,把1、3脚短接。

网友:
查下开机条件  和BIOS没关系哦

网友:
修电脑要有耐心呀。。

网友:
图上不是标了“X”吗?这个表示没装吧。想办法把G极接低就可以了,应该简单。

网友:
要耐心呀,不要一遇到问题直接来论坛了,问题不一样,没人能很准确的帮到你

网友:
花式回答,研究了下不靠谱

网友:
先查下。G级5高点是哪里控制的。。再插为什么会输出。。我觉得是保护了。。哪里P管是隔离5V用的。

网友:
楼主又有图纸,这个问题应该很好查啊

网友:
待机都是通过  5V  1117转成3.3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刷BIOS么,并且明显无待机电压啊

按电路图来说,RSMRST,和SLP_SUS#..这部分电路应该控制不了,因为这部分电路是标的X_什么什么的,比如R747标的都是X_0R0402。
电路上还标的有Soft Start  软启动,应该这个启动方式跟C324有关,有可能是C324失容了,所以电容上的电压很快上升。
楼主你可以尝试找个1微法16伏的电容代换一下看看,也不排除Q48损坏,这两个元件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电路图来说,RSMRST,和SLP_SUS#..这部分电路应该控制不了,因为这部分电路是标的X_什么什么的,比如R74 ...

哦。。虽然有点不太明白,,但是还是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Q48是P管子 低电平导通,是一个容易坏的点。现在G是5V肯定不对往前查,测量Q60 Q62 B极是不是高电平,P ...

网卡已经拆过了。。CI-E和这个不是一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按电路图来说,RSMRST,和SLP_SUS#..这部分电路应该控制不了,因为这部分电路是标的X_什么什么的,比如R74 ...

跑了下线发现到IO的88脚。。 请问io的88脚的如何能开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IO旁边的5脚IC拆掉,把1、3脚短接。

高手修过这个板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了下线发现到IO的88脚。。请问io的88脚的如何能开始工作。

那应该比较简单了
io 没有工作 比如io 电但这个可能性小 缺电不会有输出  或者说 io 损坏 io的外部工作条件不对
可以断开R870  看88脚是否还是高电平  如果是  那就可能是io自身有问题了  或者是其他电路给io 的条件不对

从电路图纸下面应该是这个io的pdf 截下来的
88pin  端口是输出  备注的是 88脚是控制VSB电压产生的开关  应该是高电平就切断输出  sysvsb_off

网友A:
谢谢指点。。。看不懂英文。。这个脚应该是低电平吧。。。如果说hi高电平。Q48不导通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了下线发现到IO的88脚。。请问io的88脚的如何能开始工作。

这个是io的 电源脚位 看对你有所帮助不
这个板子有次给一个单位修了30片
但的确没有你说的这个问题
是另方面的问题

网友:
高手提点,我们都需要答案

网友:
   SLP—SUS#是南桥发给IO,同时南桥还发出SLP——SUS#(1.2.3)开启内存!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非常感谢v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看不懂英文。。这个脚应该是低电平吧。。。如果说hi高电平。Q48不导通把

是的,我说的是高电平切断输出也就是关闭atxsb 到 vsb 转化,也就是你低电平才开启转化。
你可以倒追后面看88脚正常与否,可以断开88脚的输出电阻。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使用应急修理,把电路图纸上的R752  R753补上,都是0欧电阻,找个铜线直通,弄成非受控电源,如果一切正常也可以交客户了

网友:
呆几点呀都没出修毛啊

网友:
楼主这个主板我修的多。
你说的是内存槽哪里的待机3.3V没有吧
你看看网卡哪里的3.3V有没有,位置好像是U31。
哪里有了,你看看蜂鸣器哪里由电池供电有个3.3V,这个我记得是进桥的。看看有没有到桥。
我遇到的都是这个3.3V没到桥,背面断线了。

网友H:
台式机主板不触发,我反正是没遇到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台式机主板不触发,我反正是没遇到刷BIOS好的。

是的。。我也觉得可能进桥的电压没有。。还没看呢。。谢谢指点

网友:
看样子你们修板都这么速度啊

网友:
直连可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