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t60

楼主(2016-09-27):
笔记本t60 用适配器开机不定时暗屏   用电池开机进步了系统就暗屏求大侠指导

网友A:
看下灯管和高压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灯管和高压条

全换了 屏线 高压板 屏

网友:
  暗屏的时候查查条件吧,T60暗屏的帖子挺多的,LZ 可以搜一下做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换了 屏线 高压板 屏

屏线 高压板 屏 都换了 那就剩下主板了

网友:
查供电啊  直接看不亮的时候少什么电压  就看高压条那  主供电  开启 接地

网友:
暗屏量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