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时序分析,原理图实物图一起上,原创帖,请求加精!!!

楼主(2016-09-27):
GA-B85M-D3V R1.1 上电启动过程的详细分析,配原理图和实物照片
手头上正好有这个板子的原理图与实物,用了两天的时间分析电路图,给大家看看。初学者可以学学原理,专业人员可以当个工具,高手请指正。

从插电源线开始吧。紫线产生5VSB经NQ9(L1117LG)降压产生3VUAL_PCH,给桥PCH提供待机电压,这个电压从PCH周围的贴片电容上能测到,基本上能确定桥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3VDUAL_PCH经一个0.8欧姆电阻更名为IT_VCCH,给IO的33、64、96、128脚供电,给IO提供待机电压。

当IO检测到待机电压正常后,会从114脚发出_RSMRST给桥芯片,通知待机正常可以开机了。

按开机键产生_PWRBTSW信号到IO的104脚,IO检测到开机信号,从101脚发出O_PWRBTSW信号给PCH,PCH从AK41脚接收到IO的开机信号后,从AK40脚发出N_SLPS3信号给IO的100脚。IO接收到这个信号后从105脚发出_PSON信号,将电源绿线电压拉低。ATX电源开始工作,产生出各主供电,vcc、vcc和vcc12等。
各主供电产生后经各转换电路产生出主板各芯片的供电不一一介绍。重点介绍两组,5VDUAL和3VDUAL的产生。

IO的46脚在待机时只有低电平,这时Q87截止,Q86导通,Q49截止。但是Q69是P沟道MOS管低电平导通,5VSB通过Q69转变为5VDUAL。当ATX电源主供电开启,IO的46脚输出高电平,5VAUX_SW信号发出高电平,Q87导通,Q86截止,Q49导通,ATX的VCC,5v电压通过Q49转变为5VDUAL向全板供电。这时Q69截止减轻待机5VSB的压力。

5VDUAL产生后经Q61降压产生3VDUAL,这两路供电向全板芯片提供了基本的运行电压。
PCH各组供电正常后集成于PCH内部的主时钟与PCH,N7、N6脚的25M晶振开始工作,向各芯片提供时钟信号。

同时IO的43脚向CPU电源管理芯片1脚发出VTT_PWRGD信号,电源管理芯片从CPU读取VID组合,开始产生CPU核心供电,然后从2脚发出VR_RDY信号给IO的84脚。告诉IO,CPU核心供电已经正常。接着IO从80脚发出N_CPUPWROK给PCH和CPU,通知CPU核心供电正常。

同时IO从93脚发出DDR_EN_CON信号给DDR1.5V电路,开启DDR主供电。在DDR外围电路的配合之下,DDR供电正常后,IO将从85脚发出N_PCH_VRMPWRGD信号给PCH的W31脚,告知DDR供电正常。PCH从AE38
脚发出N_DRAM_PWROK信号给CPU通知DDR供电正常。

此时ATX电源供电已达75%以上,ATX电源从灰色线发出ATXPG经电路转化成为PWOK给IO第48脚。IO接收到这个信号后将从IO第61脚,向CPU和PCH发出O_PWROK1信号。这时各大芯片已经准备好个开始工作了。
当PCH接收到O_PWROK1信号后,在各大供电和PG信号都正常时将从F41脚发出A-_CPURST平台复位信号给CPU和IO的第113脚,CPU和外设复位,计算机可以读取BIOS了。正常的话诊断卡现在已经开始跑码了。

说到跑码,这个板子有个芯片型号是IT8892E,看起来和IO长得一样,而且是ITE生产的,让人误解这个板子两个IO,其实他是个PCIE转PCI芯片,只是为了给主板增加PCI接口。理论上讲你如果是个高手,可以用这个芯片做个技嘉专用PCIE诊断卡,有卡为证,这个卡上的芯片有一个就是IT8892e。
费了很大功夫弄好的原创帖,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会员11920512元2023-1-17 19:29
 会员11920512元2023-1-17 19:25
 会员14091302元2022-11-8 00:36
 会员11841832元2022-10-17 03:02
 会员5903032元2022-10-7 21:40

高清时序图

网友:
分析得很好,1150的主板已过保了。修了好多了。

网友:
这么多字和图,有时间慢慢看

网友A:
CPU供电和内存供电,哪个先出?

网友:
用心了图文并茂,加精华

网友:
不错,收藏了,当个教材用都不错

网友:
看出来比较用心

网友B:
CPU电压在内存电压前?照楼主所说,内存供电反而是最后的一供电?

网友C:
亲爱的。。。问下你这个PCIE的检测卡一般的主板都能用吗??是不是和pci一样好用呢????

网友:
楼主用心了,真心谢谢

网友:
真是高手!!学到了!!这个文章非常有用!!谢谢楼主的分享!大神!膜拜了!!!

网友:
检测卡有的台式机主板插上一种是00也亮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太长,和看书一样。收藏,慢慢看

网友:
楼主功底真心不错  我都是在纸上乱画  到最后有时候自己就画乱了套了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太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待机部分的问题
1。3VDUAL_PCH经一个0.8欧姆电阻更名为IT_VCCH,给IO的33、64、96、128脚供电,给IO提供待机电压。
并没有给128脚。128的来自于电源红色线VCC
2。OR8不是0.8欧姆,而是一个位置号OR8,不是0
触发后时序的问题也比较多,比如N_CPUPWROK这块,这里我就先不解释了,有兴趣的可以报名12月1日的主板远程,由我主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和内存供电,哪个先出?

同时,不分先后,所以我用了AB两条线来表示。实际维修中很可能会遇到,有CPU供电而没有内存供电的,或有内存供电而没有cpu供电的,这说明二者没有必然联系,一般不会相互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时,不分先后,所以我用了AB两条线来表示。实际维修中很可能会遇到,有CPU供电而没有内存供电的,或有 ...

按你分析的图,是CPU供电先出。应该是内存先有供电。如果内存和桥没有供电,CPU会不会也没供电?你做过测试吗?

网友:
图文并茂,修机高手就是理论高手

网友:
正需要谢了

网友:
这才是精品原创文件,支持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爱的。。。问下你这个PCIE的检测卡一般的主板都能用吗??是不是和pci一样好用呢????

tb卖的其他种的检测卡你有用过吗???

网友:
感觉写的还不错,对于台式机我是个小白学习中

网友:
这板子BIOS坏的多,修了几台

网友:
小白福音啊!f分以加!期待楼主再次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压在内存电压前?照楼主所说,内存供电反而是最后的一供电?

我曾今也研究过,不过内存电压好像都是先出的。
AMD Intel平台都是先出内存供电,后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和内存供电,哪个先出?

根据多年的维修经验,内存电压先,CPU电压后。

网友:
现在技嘉主板也在修,现在主搞联想主板。
修联想主板比较来菜。

网友:
是先有内存供电再有cpu吧!

网友:
高端的问题咋也不会,有了这个排除版好哟,不懂就参照,,谢了,分已加

网友:
还真是个精品

网友:
技嘉检测卡能用别的主板上吗?

网友:
楼主分析的可以 , 学习了

网友:
高手 不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