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神们,热风枪哪个型号温度比较稳? 好用??

楼主(2016-09-27):
希望大家给予帮助  以前用的是卡达850坏了      有什么好点的   推荐下

网友:
直风、旋风各备一把,快克不错

网友A:
快克861dw热风枪不错,1200多一台

网友:
我用的快克的,风枪烙铁都是快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克861dw热风枪不错,1200多一台

真贵  还是先买个便宜点的过度下吧

网友:
我用的快克856AD  感觉效果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贵  还是先买个便宜点的过度下吧

买个快克2008还可以价格一般不到500这个一般可以接受

网友:
快克850D热风枪不错,500多一台

网友:
快客2008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