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_EP43T_S3L的内存供电为什么是1.8V?

楼主(2016-09-27):
内存插槽标的“DDR3    1.5V”字样

网友:
是过度的吧

网友A:
图纸可能是以前的。你按DDR3去测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可能是以前的。你按DDR3去测就是了。

红圈里的电压是我实测的

网友:
6  出问题了把 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圈里的电压是我实测的

别纠结1.8v,有的主板内存超频就高。所谓DDR3是1.5v,那只是标称值,实际上根据内存条的频率有变化的。

网友:
查芯片FB,换FB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