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 大板子不能重启求助

楼主(2016-09-27):
一块华硕H61 rev 2.01 大板子,没有集成显卡接口的,只能装独立显卡,开始触发掉电故障,修好可以开机了,现在是一切使用都正常,就是不能在系统点击重启,重启后就黑屏风扇照常转,此时按一下复位开关或者直接断电后再开机,才能正常开机,偶尔运气好,能正常重启几次,系统 BIOS 硬盘 内存 CPU 都已经排除,因为我有好几块板子,都是确认过的,最后说明一下,装系统和进BIOS设置完保存的时候也需要重启,这个时候是可以重启,请问大师们,该怎么检修,谢谢

还没人回复我,呵呵,来更新一下,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地方,是插上PS2键盘就不能从系统重启,拔掉就可以正常重启,请问需要检查哪里。

网友:
没有写个BIOS吗?

网友A:
你这个是关机了 风扇还在转,又一次我自己遇到是关机后CPU供电还是有,后来发现是CPU供电开启EN有问题,顺势找到2个三极管换掉就正常的。你这个要额外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关机了 风扇还在转,又一次我自己遇到是关机后CPU供电还是有,后来发现是CPU供电开启EN有问题,顺 ...

现在是不用PS2接口就正常,插上PS2键盘就出现不能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不用PS2接口就正常,插上PS2键盘就出现不能重启

把接口千面的牌组换了。

网友:
那标题里面不会写的 BIOS已经排除了嘛,当然是刷过了,你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接口千面的牌组换了。

就PS2接口屁股后面的 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接口千面的牌组换了。

只是不能重启,键盘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C:
既然是拔掉键盘什么的好的,看下关机的情况下PS/2是不是电压什么的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拔掉键盘什么的好的,看下关机的情况下PS/2是不是电压什么的不正常

好的 回去检查一下  谢谢

网友:
谁来帮我解答一下 ps2 接口供电正常   接上PS2键盘就不能从系统点击重启,各个配件都在其他板子试过了,没有问题,请问大师们 该检查哪里了

网友:
和PS2有关,可以换个IO试下。

网友:
换usb键盘试试看。。。。可能是io问题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