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路大神毒蜥蜴5830点不亮

楼主(2016-09-27):
二奶机上面的一直在用,昨天出问题点不亮了。换显卡上机测试正常,再插5830也是没显示,卡的散热运转,拔下来显卡也有发热,插诊断卡显示b266.一直通电运行几分钟就会自动断电。不懂维修,只是喜欢折腾下电脑的小白求各位大神帮看看 感激不尽。

网友:
没图纸  很难搞的

网友A:
看下温度如何、看下散热是不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温度如何、看下散热是不是不行

取下来跟正常使用一样的温度.硅脂也换过了 就是没点亮 还有就是一直运行不拔电 过几分钟自动断电

网友:
换了把~ 是吧淘个亮机卡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