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6s

楼主(2016-09-27):
焊接完显卡打短怎么办 求解.........

网友:
还连啦!拿掉再测,不行要换新的

网友:
看看显卡阻值  显卡上管 阻值   测量一下看看是哪里短路

网友:
只有拆下来再测试看看,看是不是芯片还是主板上有短路, 看看供电上管

网友:
换显卡呀!!这个机器不一般都是坏没桥吗 显卡很少坏的

网友:
这样的不需要解释   换

网友:
直接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