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_华硕P7H55 V1.0版 自动发起关机请求

楼主(2016-09-27):
一块华硕P7H55 V1.0的主板,目前每次开机后都会出现以下症状:
1、使用一会儿自动正常关机(有显示正在关机的,不是直接掉电黑屏)
a.使用1-2小时左右,会显示正在关机,然后正常关机了,
b.关机完紧接着又开启,但是这次屏幕还没亮就又断电了;
c.按开机按钮,风扇转一会儿就断电了。
2、试过直接短路电源绿线,强行开启电源,开机一段时间,电脑直接断电关机,仿佛就是有人按着开机键4秒钟以上的样子。

这是主板的开机电路故障吗,是PQ701不良,还是有822排阻问题?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重点还是查开机电路:尤其是绿线那条线!还有复位线!

网友:
一般是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还是查开机电路:尤其是绿线那条线!还有复位线!

开关线都拔了,还是会出现问题,板子没线路图,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板上的822好多,初测有几个电阻不正常的,但不知是不是问题的关键,那颗PQ701的是什么用处的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是要检查机箱开关或开关所连接的开机信号。这个现象就像是我们在正常使用时 去按电源开关 按了后他就是一步一步的退出至关机。其它电路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1、检查机箱开关是否有短路或漏电,2.检查接到机箱开关的这开关信号,看看是不是高电平,是否有足够高的电压。3检查开关信号线这路所接的电容(可以全部拆掉不要),4检查这条信号的上拉电阻是否坏了,一般是822的电阻或排阻,4、IO芯片坏了。总之检查这条线就没错。

网友:
由于气温降低了,故障自动消失了,这是那部分不稳定的缘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