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9寸显示器不开机 亮灯

楼主(2016-09-27):
大神们 都 出来帮帮忙    量电压  有五伏   今天论坛看一兄弟发的 帖子  说他的1117坏了 换了就好  我的也换过 还是一如继往  哪位大神见过 还有哪出问题了   (付图)

网友A:
1117坏不坏,你能测量出来,不管什么问题上来就换,有什么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坏不坏,你能测量出来,不管什么问题上来就换,有什么道理

呵呵  技术不过关啊 只好 看到什么不对就换什么

网友:
开关键有电压吗?主控3.3  1.8 有吗,12v有吗,晶振有波形吗?主控发热吗.........................   就测试了有没有5v是不行的

网友:
要描述清楚,能不能正常开关机,是不是已经亮机只是背光没有亮,用手电照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肯定是哪个管子短路了。都是可测出来的。还没有开机 ,可以亮灯一般都是高压部分有短路。

网友:
来支持学习,等楼主解决发帖说明问题

网友:
看它的背光开启信号正常吗

网友:
一般高压板坏的居多,  基本都是替换高压板!

网友:
加一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只测到5v吗?12v 1.8v 3.3v这些基本电压有没有呢?

网友:
量电压,正常了刷个BIOS。

网友:
12V高压板
驱动板上5V  3.3V  1.8V都有正常吗

网友:
请你按原理修吧,要不然是修不好的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偏多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长长见识

网友:
关键点 电压啊   5v 12v 1.8v 3.3v  都正常 刷个数据 不好考虑换板

网友:
打算买块电源板回来  看看能好不

网友:
只会换1117··这也不是通病哦··有空多学学·基础吧···这样·只能修通病·别人说啥你修啥··就一个5V··别的好几个电压呢····整丢了···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背光没问题,还有就是你看下驱动板的电压是否都正常啊

网友:
这个水平,难得修好这台机子。

网友:
查一下VGA接口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