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6-09-27):
今天接一台n4110不定时掉电 ,有时进系统掉电,有时刚开机掉电,有时开机不显示。拆机,无进水,无掉件。上电0.44 测试无集显供电电感pl7没电压。先刷了bios,还是 没集显供电。换了cpu供电芯片max17511g ,还是没有 。要出集显供电要有sys-pwrok才可以,搜索syspwrok 搜索到u25 ,测1,2脚都有电压 4脚sys-pwrok不正常 ,发现元件 有点歪,用烙铁焊接一遍
家电,电流一路飙升 开机正常,这个元件在散热片下面,不知道怎么歪了。实在是搞不清楚
                                                                                                     iii

18783072970 -1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SYS_PWROK:INTEL 5系列芯片组以上的表示CPU核心供电好的信号,电源管理芯片发给PCH的

网友:
这钱太他妈好转了

网友:
无语  运气这么好 我这边的机子都好难搞

网友:
这个可能是有人修过吧,拆散热器时弄到了下面的元件。

网友:
估计有人清理灰尘的时候不小心碰着了。

网友:
怀疑清灰尘的时候,把此零件碰歪了。还好。你修的真好。

网友:
SYS_PWROK没有应该还没有跑码吧

网友:
楼主思路可以啊 直接抓到问题点

网友:
这个故障早就有了  不要想太多

网友:
多半是人家在别的店里请灰的时候碰歪了 然后客户用几天不好了

网友:
说不定是CPU座子虚了··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

网友:
这个是客户清灰搞出来的故障吧。

网友:
运气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