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61R MB  390 台式机 4m bios

楼主(2016-09-27):
DELL optiplex 390
4M的   下载前先看看芯片是多少容量的……主板型号对着图看就行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能用到。

网友:
有些主板容量是不一样

网友:
我这有个这样的主板,刷下试试

网友(2016-11-25):
正需要,下个试试,之前下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8928-1-1.html这个链接不行,本来内存报警的刷了变反复重启了!下这个试一下,至少原样也该能报警吧!

网友(2019-11-20):
下载过的都出来说一下好的坏的,我下来几个都是能亮风扇狂转

网友(2019-12-20):
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网友(2020-01-26):
我这块板子的问题是卡进度条,到进度条的时候就卡死,BIOS关闭网卡能正常进系统,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虽然型号是一样的,但是这个BIOS刷上去不能亮机

网友(2021-04-11):
型号一样!下来试试看能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