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示波器打个个地方电压和ms分别设置多少?

楼主(2016-09-28):
我就知道个auto还有电压和延时的调节。。。
请教下,比如打内存用多少的延时合适
打晶振呢
打lpc呢
这些延时是怎么区分该跳多少的呢?谢谢。。。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也想知道

网友A:
教你一个方法吧,找一个好板测32.768的波型测一下,试着调调时基,和水平,能在屏幕上显清析幅度三格至二格波形,这时你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试试看

网友:
内存如果测SM波形100MS 测内存排阻数据波是NS级别 晶振的话M赫兹一般是NS挡  KHZ  US挡 ,还有测频率一般用自动模式,抓SM波形一般用单次触发,测LPC看跑马情况用自动模式而且时基在要调大些才能看清楚跑马和BIOS通讯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方法吧,找一个好板测32.768的波型测一下,试着调调时基,和水平,能在屏幕上显清析幅度三格至二格 ...

马上按你的方法试试看看

网友B:
真的有心想找个懂示波器的师傅教教我

网友:
学会了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有心想找个懂示波器的师傅教教我

示波器也不难,你还是先学会基本的设置吧

网友:
马上按你的方法试试看看

网友:
买了还不会用  按楼上的研究下看看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的。哪有视频教程看看

网友:
各种示波器调法不同,看看相同型号说明吧

网友:
示波器可以自己摸索的

网友:
咱俩一个级别的啊 哈哈

网友:
啥时候也把示波器用好了呀

网友:
要是有教程就好了

网友:
示波器还要调频率的?  不是固定一个当的吗?

网友:
祝你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