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宏基E1-472G怎么都装不上系统,求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6-09-28):
此机器,进win7 PE WIN8 PE 直接蓝屏重启,把硬盘挂外面装系统,释放镜像蓝屏重启,终止怎么都装不

上。在BIOS改模式Legacy 无效,恢复出厂无效,换了内存,硬盘,刷了BIOS,把声卡,网卡,外设什么的都

拆了,还是一样装不上,疯了要。我查资料,看到论坛有好几例类似都没有解决,走过路过的,大神能帮分

析下吗?有的人说CPU有问题,这个板载4代 I5 的。。。

网友A:
有换过PE吗,用别的PE,有的PE兼容性差一点,老毛桃电脑店什么的多试几个,或者试下慢装,把镜像文件直接解压到U盘里安装,不行再试下win10的,有的机器win10就可以装进去,

网友:
楼上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上了,进PE可以,有时候分区格式化都进行不下去,好不容易进行下去,ghost超级慢,2000小时,换硬盘内存都不解决问题

网友:
内存条有毛病  上次碰到一样的

网友B:
那个机器的主板内存条好像的1.35V的  上1.5V的不显示

网友:
内存问题吧

网友:
内存可以换么还是在主板上的

网友:
安装版试试,直接装win10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把内存换一下试试   光驱键盘之类的外设拆下来试试。

网友:
你这好象与内存、CPU无关,可能与桥的关系大些。你看看桥有没有25M晶振,试着换了。

网友:
换个内存,换个U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换过PE吗,用别的PE,有的PE兼容性差一点,老毛桃电脑店什么的多试几个,或者试下慢装,把镜像文件直接解 ...

换了多个版本PE了,还是进PE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机器的主板内存条好像的1.35V的  上1.5V的不显示

条子早就换过了,这个机器用的低电压的1.35 条子。。。

网友:
楼主你换内存一下,如果内存不行也是会蓝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多个版本PE了,还是进PE蓝屏

慢装呢,用正版的?

网友(2017-01-03):
应该是主板问题  我上次一台也是这样  后来直接跟客户说换主板  就ok了

网友(2020-05-22):
ACER啊,原装镜像试试看,U盘刻盘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