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主板中贴片电容用指针万用表怎么检测好坏?谢谢!

楼主(2016-09-28):
手机主板中贴片电容用指针万用表怎么检测好坏?谢谢!

网友:
楼主修手机就不能换个数字表么?

网友:
楼主换个数字的吧现在很多万能表多是数字的了

网友:
用数字表怎么测好坏啊?谢谢

网友:
直接用数字表测下。

网友:
够复古的。还指针。。现在都没地方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