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维修芯片

楼主(2016-09-28):
  从网上买配件是比较方便。但苹果手机的配件好像质量良莠不齐。大家都推荐下。比较靠谱的手机配件芯片淘宝店。好参考下。刚从某家买的升压IC。三个。一个直接量VCCMIAN引脚短路。一个上去手机总线寻址都过去去.(本来电流正常),一个上去能亮了。但就是一直闪。反复焊接实验过了。质量有问题。真无语了。几十元就这样没了

网友:
都一样呀   渠道需要慢慢摸索  我也有你一样同感

网友:
回收点坏机 拆配件吧   比较好一点

网友:
我觉得芯片的资料问题的话和笔记本差不多,

网友:
我一般都不是直接买芯片的,都是买料板上拆件的。

网友:
芯片卖家有时候也很难管控芯片质量 所以都差不多  楼上说的拆料版的还是不错的主意

网友:
呵呵 直接抠电池后 再次开机背光灯会闪正常 闪个半小时就没事了

网友:
有料板的话从料板上拆,没有的话就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