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41S

楼主(2016-09-28):
1.显示器型号: AOC941S
2.故障: 按开关没有一点反映
第一步,拆开,,测大电容308V有,上图
第二步,测直流5V 双二极管过来有5V
第三步,测直流12V 双二极管过来14.5V,空载
第四步,测5V连接驱动板,有5V
第五步,测屏供电,上应该有5V,工作的时候,上图

第六步,进驱动板有5V 经1117 转换3.3V 实测只有1.4V 换1117,上图

换了三个,,还是1.5V,电压太低,带不动! X淘上,淘了一个驱动板715G3229-1-2
测试:3.3V 转换 屏供电5V都有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换驱动板子好的?

网友:
边上不是有两块驱动板吗?、换了一块!

网友:
下回大体判断下故障,然后直接换板子

网友:
不过显示器的驱动板没啥搞的换个驱动板没多少钱!

网友:
恭喜楼主  又得了一块料板~~~~~~~

网友:
驱动板能修就修   不行就换

网友:
配件都便宜 能换都换了

网友:
直接电流表接个5V电上驱动板,通电了电源板,不通电驱动板

网友:
应该有短路,比如上面的电容击穿。

网友:
驱动板不是很好修。。。

网友:
没看明白是驱动板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显示器不值钱 技术之前 努力多修

网友:
换驱动板好了被··驱动板117·转3.3·被拉低了被··你弄个电流表·看下电流·烧烧··也许有收获··

网友A:
可能是后面驱动板拉低了电压

网友:
后面驱动板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后面驱动板拉低了电压

后面还有哪些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后面驱动板拉低了电压

是不是说后面有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说后面有短路??

可以这么说吧,应该是有微短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说吧,应该是有微短拉低了

微短貌似很难查吧?有什么绝招吧?

网友:
买块驱动板也不贵

网友:
估计驱动板有轻微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