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单独使用电池无声音

楼主(2016-09-28):
联想G490机子,单独使用电池开机进系统没声音,但单独使用适配器或适配器跟电池同时使用时声音正常,单独使用电池无声时音量大小可调节,但测试音调出问题, 之前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再上官方驱动,一个鸟样。拆机看图纸在单独使用电池和适配器时对比声卡的工作条件,发现 声卡复位信号有问题,单独使用电池时,刚开机还没有进入桌面时HDA_RST_AUDIO#有3.3V,但系统启动完成后HDA_RST_AUDIO#变成0V, ,HDA_RST_AUDIO#经过一个排阻进入南桥 ,请问是桥的问题吗,为什么有适配器的情况下声音正常?主板其它功能都正常,不想动桥。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声卡换过了没有?

网友:
先换简单的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声卡的问题吧,适配器都能出声音

网友:
又是一种奇葩的问题

网友:
还是切换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A:
可以去官网打下声卡驱动,或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这种一般是 声卡供电用电池不正长

网友:
更新下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官网打下声卡驱动,或换个系统看看

楼主已经排除了软件问题了

网友:
真的奇葩 这种故障

网友:
笔记本的故障太奇葩了我现在手里有个联想S410充电到百分之60就显示不充电了电池换过充电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驱动问题 哈哈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有可能5V电压用电池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要不要这么屌?真没碰到过这种问题!你系统 BIOS排除过没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修好了没

网友:
这个问题 很少见 不错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