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0-70好机器上备份BIOS

楼主(2016-09-28):
联想M40-70好机器上备份BIOS,独显机器,板号 ZIUS6/S7 LA-A321P REV:1.0

联想M40-70 ZIUS6/S7 LA-A321P REV:1.0.rar

网友A(2016-11-14):
显卡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什么型号的啊

显卡型号没有记,但是板号和型号对的上一般都可以用。

网友:
板号一样都可以用滴

网友B(2017-01-03):
可以显,但是显示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显,但是显示慢

你用你原机器上的BIOS和我这个BIOS合成一下试试呢?

网友D(2017-02-21):
楼主 怎么合成BIOS呀   是直接放上去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怎么合成BIOS呀   是直接放上去刷吗

BIOS的合成我也不会。但是我刷BIOS都是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测试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你原机器上的BIOS和我这个BIOS合成一下试试呢?

那你们所说的合成是怎么合成呀

网友(2017-04-03):
我的桥不回来p3 p5信号,io给桥的信号正常,待机有点偏高0.07.3v待机信号阻值80欧。感觉是桥的问题。刷一下试试

网友(2017-07-26):
楼上说开机慢,没找到合适的,先下来试试吧!具体好不好刷完了给大家回复

网友(2022-03-18):
有刷过的吗?

网友(2023-03-24):
刷了能亮 就是太慢2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