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有背光无图像维修

楼主(2016-09-28):
一台苹果A1502板号为820-3476-a客户说不开机。接手一看开机电流有跳变白苹果亮起来在看屏幕黑的什么都没有于是拆机找到图纸直奔屏接口先测量基本条件发现1脚38V正常6  7脚3V  8脚没有电压,9脚2.48v,10脚3.3V  28  29 30脚5V正常唯一不对的是8脚亮度调节应该是没有电压查来源来自CPU内部。先不管先把8脚和9脚飞线连起来强加1个电压试试看开机还是一样。这种3合一CPU好多人说会坏想加焊一下又怕弄到胶不好交换主板了。于是先刷个BIOS先果然亮机搞定。 在好的情况下8脚电压为1.5V这些脚位数据提供新手参考附上BIOS

网友:
BIOS好像没传上去

网友:
楼主厉害啊,苹果修过

网友:
亮度调节也同bios有关呀

网友:
BIOS哪去了

网友(2017-06-09):
BIOS真是强大 楼主还好没有先动CPU

网友A(2018-04-25):
苹果的机器不要去动CPU,动了之后就回不了头了

网友:
BIOS配置亮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机器不要去动CPU,动了之后就回不了头了

你好,PM个联系方式,买你的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