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台e431的机子,故障是不触发,待机3v5v都只有1.5v左右,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

楼主(2016-09-28):
该查哪里?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下经验

网友A:
是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开启信号多少电压,升压电容测下

网友B:
换滤波电容断开3v5v后继看出来不

网友:
先换待机芯片,再查

网友C:
电感的对地阻值多少 可以断下后级电路,看看能否正常出电压

网友D:
有芯片就先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芯片就先换一个芯片试试

换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的对地阻值多少 可以断下后级电路,看看能否正常出电压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滤波电容断开3v5v后继看出来不

好,我换掉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吧

网友:
直接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先换再说,不行再慢慢查

网友:
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修的咋样了

网友E:
所有的基础条件先点一遍咯,供电,开启,有示波器就抓一下波,看下是不是出来就是低还是后面被拉低的。我遇到过的两个电压都偏低的情况就是假公共点。

H55

网友:
查待机部分呗

网友:
断开三五伏电感,看电压多少

网友:
升压电容测下

网友:
小白等结果, 不敢乱发言

网友:
待机芯片换过还低,就慢慢查,应该不是后级拉低,重点在前级。

网友:
先查12脚有没有20V电压  再查3 13有没有3v5v输出

网友:
有示波器 最好

网友:
待机芯片  51225  先换掉再说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所有的基础条件先点一遍咯,供电,开启,有示波器就抓一下波,看下是不是出来就是低还是后面被拉低的。我遇 ...

假公共点 的意思 就是 没有达到真正 19V ?小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假公共点 的意思 就是 没有达到真正 19V ?小伙

对,就是没有达到真正的19V,虚的电压,你量量保护隔离的G级看看。

网友:
先查待机条件啊

网友:
等楼主解决在回复

网友:
把3V供电或者5V供电断开试下,应该是3V有短路

网友:
说详细点吧

网友:
升压有问题吧,仔细查查看

网友:
遇到过类似现象,我的是因为3,5v开起的EN信号发出芯片ec坏了

网友:
查开启信号,有无短路‘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反馈和自举都正常不

网友:
PIN3 6 12 13 20。   还有看看后极有无短路!二级电压有无短路,烧鸡一下

网友:
实在修不出来,短后级,元件一个一个换过去,反正35V条件就那么多

网友:
结果好了没啊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啊
电容换了 没好

网友:
楼主呢?我还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