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突然没有声音了怎么办?

楼主(2016-09-28):
电脑突然没有声音了怎么办?

  电脑没声音相信很多电脑用户都遇到过,导致电脑没声音的原因也比较多,比如新安装系统后,由于声卡驱动没正常安装或者安装错误导致电脑没声音,另外电脑设置成了静音或者禁用了音频服务也会导致电脑没声音。那么电脑没声音该怎么办?又该如何修复呢?

  有时候电脑声音异常或没有声音,部分用户下载安装或更新声卡驱动后,电脑仍然没有声音或异常,从用户反馈来看,多数是声卡控制面板设置出现问题或是声卡驱动安装不成功。

  一、声卡控制面板设置 (部分声卡都会有这方便的问题,如:Realtek、via)

  打开音频管理器——点击右侧插孔设置——勾选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点击确定即可。

  二、设备管理器声卡被禁用

  打开计算机——点击管理——点击设备管理器——查看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检查声卡在设备管理器中有没有被禁用(如图)。

  解决方法:右键点击声卡查看,如果已被禁用则会有“启用”选项,点击启用即可。

  三、声卡驱动安装不成功

  声卡驱动安装不成功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如下图)。一般声卡驱动正常的情况,通常设备管理器里会有“Realtek”“VIA”“IDT”等声卡品牌名称,缺少了前缀的这些品牌名称可能驱动安装不成功,还有一种就是常见声卡驱动出现感叹号的情况。

  解决方法:重新检测安装声卡驱动

  下载安装个驱动软件,当然驱动软件很多啦,任意一个即可,打开软件并点击立即检测,根据提示进行修复或重新下载安装声卡驱动即可。

  四、方法/步骤

  进入到电脑桌面,移动到桌面右下角的小喇叭,双击小喇叭。

  双击后会弹出一个窗口,将静音去掉,如果还没有声音,重启一下电脑。

  另一个方法是安装个管理软件,管理软件很多,网上下载即可,以电脑管家为例,选择工具箱。

  在工具箱下找到电脑诊所,这里是解决很多问题的枢纽中心。

  进入明细页面找到声音,“对症下药”。

  选择电脑没有声音一项。

  接着选择一键修复。

  等待电脑通过管理软件帮助修复。

  完成后查看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若没有,只能选择终极设置,点击深度修复。

  即重置电脑声音设备,需要重新启动一次电脑。

  开机后,声音问题一般都能得到解决。

网友A:
这个是初学者应该看的吧,百度上复制的吧

网友B:
楼主你的蛋是有多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蛋是有多疼啊?

不管什么帖子发出来就是给大家分享经验,你有帖子你也可以发,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初学者应该看的吧,百度上复制的吧

这个帖子应该是转发的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管什么帖子发出来就是给大家分享经验,你有帖子你也可以发,ok

行呢!水经验嘛!我就使劲复制粘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呢!水经验嘛!我就使劲复制粘贴

可以转发别的论坛的帖子但是请把水印网址去掉,确保本论坛没有的内容可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