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APPLE A1425 开机奇慢无比

楼主(2016-09-28):
好久很很慢,没接很苹果了,今天接了台A1425 心情真好,又有苹果修了,可是开机一看可以开机,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慢,起个系统要好我分钟,系统下一卡一卡,没折了求大家指点
苹果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有问题啊 测测硬盘

网友:
或者硬盘,或者进液体,拆开看看

网友:
c首先要检测下硬盘

网友:
测硬盘?还是bios?

网友:
这种你肯定要先检测硬盘啊。。不然怎么办啊?

网友:
先用MHDD 测一下硬盘。如果硬盘正常那就考虑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是有外设坏了

网友:
排除一下外设

网友:
先把外设排除,再考虑BIOS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10-05):
硬盘取下来测

网友:
BIOS吧 听说BIOS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硬盘,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一些检测电路 的故障也会引起慢,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