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J84代换

楼主(2016-09-28):
今天修一台联想台式机M6450T主板版号IS7XM不通电   拆机一看  我*居然氏特殊电源 心想千万不要是电源坏了啊
结果是幸运的  不是电源的问题 至于怎么判断的我就不说了哈 嘿嘿
判断主板问题就开始检查主板    测主板待机   PCI  A14角的时候手放蓝桥上把我烫了一下  用手摸 巨烫  判断蓝桥坏了  一看蓝桥型号  SLJ 84   晕没有这桥啊   客户又急   在本站搜索了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可惜没有  在零件箱中 看了下  有个SLJ4B的   不知道可以代换不   管他的  先换上去行不行在说    ......
换上冷却后  测了下大概的阻值  都正常  通电  自动上电又断电  现在至少上电了  说明还是有希望的   于是上CPU通电报警   上内存  完美亮机了   哈哈
但不要高兴太早  亮机了不一定所有外设可以用
插硬盘进系统   结果蓝屏  换自己硬盘装了个系统可以进系统了
看个外设  全部正常 测试声音 上网 USB统统都正常

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想说SLJ84可以用SLJ4B 代换    《也不一定全部机型都可以哈   在联想台式机M6450T主板版号IS7XM上是可以的  》

希望对大家有用
本人文才有点差   将就着看哈
   主要是发帖不容易 各位加点分啊    没分了

网友:
好经验  鼓励发帖

网友A:
也只能抱着试试的心态换上了

网友B:
如果换板的话,估计也不便宜

网友C:
楼主的蓝桥深深的震惊到了我  蓝桥~~~~~~~~

网友D:
不一样,一般我是不敢代换

网友:
记住了,不一样的桥没代换过

网友E:
有图有真相,加分鼓励。代换的话还真的很难确定,有了楼主的帖子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学习了,不过台式机换桥的话,我一般都不做,不如直接换板了

看清楚 他是特殊电源接口   换板子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只能抱着试试的心态换上了

是啊  不然客户就要拿走分钱都挣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换板的话,估计也不便宜

是啊   在某宝查了下   3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蓝桥深深的震惊到了我  蓝桥~~~~~~~~

没办法  错别字先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样,一般我是不敢代换

不尝试怎么会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有真相,加分鼓励。代换的话还真的很难确定,有了楼主的帖子好了

只有试了才知道

网友:
好经验 感谢分享 只遇到过BIOS坏的

网友G:
技术不错,只是汉语拼音都会拼错,"蓝桥"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不错,只是汉语拼音都会拼错,"蓝桥"是啥意思

能看懂就行了啥

网友H:
呵呵·  在没参考的情况下只能死马当活马搞~反正是死不如搞得试试练练手也行~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  在没参考的情况下只能死马当活马搞~反正是死不如搞得试试练练手也行~呵呵

成功都是试出来的

网友E:
一般相差挺大没多少人敢尝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一般相差挺大没多少人敢尝试

反正就是死马当做活马医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反正就是死马当做活马医啥

修好就好,也算给大家一个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