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汉王平板电脑BC10C-A0347CBIOS2 A10SU-MB Ver3 BIOS

楼主(2016-09-28):
修一汉王平板,换电池的,以前没见过,凌动U,备份了BIOS
汉王平板BC10C-A0347CBIOS2 A10SU-MB

网友A:
完全的笔记本架构啊  这是平板么 别骗我哟 我读书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的笔记本架构啊  这是平板么 别骗我哟 我读书少?

没骗你哦,外观是平板,内里是笔记本,系统还是win7的。这玩意我也是哦第一次接触到,看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
谢谢楼主热心回复 让我长姿势了~~~~~

网友(2016-11-08):
都用上笔记本的硬盘和 CPU风扇了 ,可见确实是笔记本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