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71G LA-B991P EC 内部程序

楼主(2016-09-28):
EC芯片是KB3922Q D,压缩包里有两个,头一个是备份的,另一个是淘宝买的。都是好的。

网友A(2017-09-17):
我的哥怎么刷啊这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哥怎么刷啊这EC?????????????

KB9022就跟KB9012一样的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B9022就跟KB9012一样的刷。。。。。。。。。。。。。。。。

没工具没得刷哦。我听说可以飞线。我又不知怎么飞、、、、你知道吗。指点一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工具没得刷哦。我听说可以飞线。我又不知怎么飞、、、、你知道吗。指点一二

RT809F编程器才能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T809F编程器才能刷。。。。。。。

这是在EC里面的啊?809不是八角的设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EC里面的啊?809不是八角的设备吗?

要通过转换板啊,你到底是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通过转换板啊,你到底是不是搞维修的。

哦没见过转接板。。。不好意思。不过听说可以飞线到一般的座子上刷

网友:
我的这个机器的芯片是KB9022 D,型号对不上啊,图纸也是KB9022Q

网友C(2018-01-12):
"EC芯片是KB3922Q D" ????  是楼主打错字,还是我们的型号不一样啊,我的是KB9022Q D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芯片是KB3922Q D" ????  是楼主打错字,还是我们的型号不一样啊,我的是KB9022Q D

有可能是我写错了。。。。。。。。。。。。。。。。。。。。。。。。。

网友(2018-03-14):
EC程序淘宝买的那个可以用,已验证

网友(2019-10-05):
我的这台不跑码,容我刷一下试试,有无结果都会反馈。最后感谢楼主提供程序

网友(2020-06-13):
这个EC程序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