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112T 板号:mbx-240 充电芯片BQ24725 不充电

楼主(2016-09-28):
索尼112T 板号:mbx-240  充电芯片BQ24725
故障: 不充电 充电黄灯一直闪烁
排除了电池和芯片 IO  和适配器检测 问题 (此机标BQ725 如果换芯片标BQ25A 会导致不充电)
  此机没有图纸 参照 MBX-249  还找了台能充电的机子对比 得出此芯片不正常充电 和 正常充电时各脚电压

网友A:
隔离管充电上下管查查
电池接口到充电芯片到EC线路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管充电上下管查查
电池接口到充电芯片到EC线路查查

现目前发现像是和RTC电路有关系

网友B:
索尼的充电电路是个问题有时候不好搞得

网友:
这个问题有时候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的充电电路是个问题有时候不好搞得

确实是难搞还在能高手解答

网友:
我就从来没修好过。。

网友C:
修出来了?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出来了?   是哪里的问题

客户同意 接受不充电了 就没修了

网友D(2016-10-29):
根据芯片引脚定义来查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根据芯片引脚定义来查电压

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定义知道不知道工作
原理 能分析下吗

网友:
索尼的充电电路可难了 能会索尼的电路其他也不在话下、

网友:
第六脚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定义知道不知道工作
原理 能分析下吗

芯片引脚定义和内部框图一起结合来看,就能知道哪个先出来,哪个引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出来了?   是哪里的问题

我这几天搞  在怎么弄死都不充电  但是电池能认到。你说跟RTC有关 我也去查了。也没问题。725周边的原件基本上都查了10多遍都是正常的。我现在都没信心搞了。给点意见嘛  大神

网友:
这样的机器最难搞了 没有 很难量

网友:
这个充电是受 8.9 控制的   一般是受控于EC  我修过一个 换EC 好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换EC

网友:
查查ec这边  我这里也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出来了?   是哪里的问题

今天终于修出来了 。把我给查死了 才查到这个问题。MBX-249 中的U3901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