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12R通病断电解决

楼主(2016-09-28):
刚接到手的时候是开机屏幕背光亮无字无断电,拆机器按板号:DATE2DMB8E0 REV:E 去【迅维】随便下了个BIOS刷上去,开机显示正常过LOUGO后30秒到1分钟后断电
刚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所以就磨了个1.2最厚的铜片上去,还是一样问题依旧,换掉温控心片把风扇改长转问题依旧,最后上官网去找了下按CUP和显卡心片的型号去
找问题解决,我机器的U是:I3的,显卡心片型号是:216-0728014

网友:
自己顶一下,真是走了很多弯路啊~这机器BIOS太多就算按板号刷我也刷了N个都不行,最后是刷我上传的这个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