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Y非通病不触发

楼主(2016-09-28):
一台KD2DY不开机心喜这个修很1多了AMD桥边电容通病。拆机迅速换掉电容插电源0.03按开关无反应*脏话*啊。量下电容1.2V没有在量待机3 5V也没有。查看待机图片VCC,VL电源都正常 唯有14,27脚EN没有。因为没图纸这个是Z470的图纸根据这个图纸EN电压是来自+5vl的于是飞线到14脚上电源电流0.14不动开机还是无反应同时测3,5V电感电压正常了1.2V电压也有了那为什么不触发呢。原来这个待机控制是通过BIOS,ec控制的不是芯片自给的于是BIOS搞定

网友:
一般没图纸我都瞎蒙。你还会找图纸代换。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啊,呵呵

网友:
最后是刷BIOS好了吗
??

网友:
这机子就是电容坏的多,不过BIOS坏的也不少

网友:
三板斧第一板就可以板到啊

网友:
又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机子就是电容坏的多

网友:
感謝和份額信息和知識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ec控制的不是芯片自给的于是BIOS搞定

网友:
这机器就是电容坏的多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多的也是没谁了

网友:
开启待机就的EC发出来的

网友:
能修好华硕主板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