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3 12V检测或偏高或偏低

楼主(2016-09-28):
华硕 F1A55-M LX3

         客户描述 时而能开 时而开不起来
         根据 经验 在它能开起来的时候进BIOS 发现12V电压检测偏低
            只有10V左右  有时还偏高至13V左右  果然如我猜想的那样

          IO的检测电压出现故障 故而导致类似不稳定的情况出现
          打开点位 12V经过串联分压 至2V才是正常的
             然而实际检测到的电压 确是1.7V

           讲串联分压电阻 10k  2k  更换  后 再次触发开机

              已然 至 12V左右  维修 结束

网友A:
电压检测出问题的板还挺多的,你两个电阻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检测出问题的板还挺多的,你两个电阻都换了?

是的  换了

网友B:
楼主有什么好办法在换这类小电阻的时候去哪找呀,料板上的都不知道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什么好办法在换这类小电阻的时候去哪找呀,料板上的都不知道多大

用表量啊 料板找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表量啊 料板找 啊

怎么可能用表里量哦,找个 有图纸 和点位的技嘉板子。。直接拆。

网友:
感謝和份額信息和知識

网友:
分压电阻出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什么好办法在换这类小电阻的时候去哪找呀,料板上的都不知道多大

找不到的可以直接接5V的检测,两个检测电压都是2V。

网友:
学习了~  刚好有块主板12V电压高于12

网友:
这也是个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