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板号CFM1D3M USB开机没有供电的维修说明

楼主(2016-09-28):
今天遇到一个联想的主机,版号是CFM1D3M,客户说USB不能用,拆板,量USB接口5V没有,查了查论坛,说是R65上拉电阻的问题,量IO的42脚电压是0.87,USB供电芯片分别是U13  U22 U46 U47,USB EN开启信号0.87,说明没有开启,难道是电阻阻值变大,那就盲目的换了一个1K的,结果还是0.87,看来不是电阻的问题,难道是IO本身拉低了,把IO42脚起开,结果一样,难道是EN短路,直接打阻值,就是短路,修到这会,就只能拆芯片,看看哪个击穿对地,本人还是挺幸运,第一下拿掉U13,短路消失,:lol:lol,EN电压恢复5V,更换后成功修复

网友:
还是USB供电转换芯片坏了吧

网友:
以前遇到过几块H61的  结果让我给别人给修了,因为自己那时候还不懂来迅维网学习,现在好多了,有你们这些大师在前面指点经验,谢谢你们。

网友:
四个供电转化芯片,第一个就找到的确是运气好,不过一般先查这个对,楼主查io 那些有点绕路了

网友:
U13具体是什么芯片?

网友:
有些主板貌似都是直接连5VSB 的

网友:
LZ的维修地方少见,我的是R65问题,换1K店主后解决问题!

网友:
我都是直接拆掉,然后直连

网友:
USB供电转换芯片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