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72R 独显BIOS 入系统掉电 板号DATE2DMB8E0 REV :E

楼主(2016-09-28):
东芝L600-72R 独显BIOS 入系统掉电 板号DATE2DMB8E0 REV :E

EC 512K.rar

PHC 4M.rar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 刷这个好吗??

网友:
楼主你这是在哪找的BIOS啊

网友:
好像网上的刷了都是不行的吧

网友:
有验证过的么 亲们

网友:
求  结果  干了南桥 掉你电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电池都爱坏,电池坏了也会引起掉电,然后就是BIOS引起掉电,还有就是独显的显卡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  下载了看看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网友:
又是BIOS 问题!维修界的福音!

网友(2016-10-30):
有验证过的么 亲们,现在碰见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