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1S移动4G版不开机,按电源键有24ma电流

楼主(2016-09-28):
我想请问你一下,就是我的红米1S移动4G版的,我用数控电源上电没有漏电电流,显示0A,按下电源键有24ma电流。电压加到5.4V后SD卡旁边的二极管发热严重,电流为117ma,加到5.9V后该二极管冒烟,找不到什么问题,之前可以开的,过后就一直开不了机了呢,在校大学生设备都有,就是不懂怎么测啦,请问是什么问题呢?谢谢了C:\Users\Jodelin\Desktop\QQ截图.jpg

网友A:
电压太高了吧,外接电压,还必须电池在位才能开机吧?  电池不在是开不了的  电池加个4.0V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太高了吧,外接电压,还必须电池在位才能开机吧?  电池不在是开不了的  电池加个4.0V就够了

在校大学生来的,还不怎么懂呢,见笑了,嘻嘻。还得加电池是么,是不是并联在电池正负两端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校大学生来的,还不怎么懂呢,见笑了,嘻嘻。还得加电池是么,是不是并联在电池正负两端呀?

不能 并联,两个电压不一样,加两路电压一个5V 一个4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笑了,还不是怎么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 并联,两个电压不一样,加两路电压一个5V 一个4V

请问一下加两路电压是怎么加呀?你说我的加电源有24ma是怎么回事呢?查了好多资料都不懂弄泪奔了,求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加两路电压是怎么加呀?你说我的加电源有24ma是怎么回事呢?查了好多资料都不懂弄泪奔了,求 ...

你的电源是单路的还是双路的,电池那一路你直接焊接个电池上去就行了

网友:
5.9v有点高,先把烧了的地方给换掉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