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41g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9-28):
一个宏碁4741的主板自动开机一次后就不开了已修好   拆开看见桥和bios都被换过  然后rtc接了两个coms电池  直接拆掉  查rtc电路 发现后极排阻后面两个pchrest 和ichrst短接了 把rtc电路拉低了 直接用刀切线把短的部分切开两刀再飞线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个是人为的吗

网友:
还没有遇到,多谢分享

网友:
RTC 被拉低 导致的

网友:
这位是高手啊,,,直接点两个RCT信号,

网友:
这个bios找同型号的就ok,修过一台半小时掉电的快整死我了最终还是搞定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就好了  楼主厉害。。。

网友:
可能是上家感觉电压低就多装了一个电池,哈哈!

网友:
你说的这个过程太简单了,要是能在详细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