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B85M-D3V 供电有问题

楼主(2016-09-28):
这块B85M主板内存供电1.5V正常,后面有两处供电不正常一个是桥的1.5V没有D级3.3V正常 G级只有0.11V,还有个1.05V也没有,D级1.5V正常G级只有0.11V,这两处供电问题是不是得先把桥的1.5V先修出来 ,修好之后1.5V就出来了
主板
技嘉

网友:
下个图纸的话一目了然的

网友:
没图纸,没修到B85这么新的主板。
查下G极控制电压那里来

网友:
这两个好像只有1.8v 和1.05v的吧 小白一枚 求大神讲解

网友:
桥供电比较好修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没有哦,是先修桥1.5V还是先修1.05V呢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啊

网友:
有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