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无线视频监控系统画面为什么会产生延迟?

楼主(2016-09-28):
无线视频监控系统画面为什么会产生延迟?

  在安装监控系统时,有时我们采用无线监控取代有线监控,取的是其灵活、简单、方便、低成本等优势,但是无线监控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延时。如果在无线视频监控过程中,视频出现卡顿、画面延迟,这无疑是最不能接受的。现代化的发展,人们对于无线监控的要求是高清、实时、流畅。

  我们知道,由于无线监控整个系统涉及到几个方面的无线监控设备,所以要完成的实时是不太可能,但是如果控制得好,可以把延迟减小到几乎等同于实时,肉眼看不出来。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最大程度的降低延迟。

无线视频监控系统 图1

  1、无线视频监控设备的性能影响:

  可能由于负责传输的设备的CPU处理能力或者系统反应的速度不够快,导致传输过程中产生延迟现象,所以尽量选择优质芯片的传输设备。

无线视频监控系统 图2

  如果想在宽带有限的网络上传输1080P/60帧的高清视频数据而不会发生延迟,我们首先要采用专门用于处理视频的芯片,然后,通过对传输设备的内部架构和应用算法进行改革创新,提高视频编码的压缩率,这样就能在视频数据传输过程中不会出现过大的延迟,一般都能保持在40ms以下。

  2、解码器性能的影响:

  所谓的解码器一般指的是解码器本身或用于解码的客户端,如客户端的主机配置。解码器的品质容易影响视频解码速度,如果品质不好的话就极容易出现视频延迟或卡屏等现象。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时候在解码或编码的过程中,为了保持视频的流畅度就会系统自动地加入缓冲,这也容易产生一些微量的延时。

无线视频监控系统 图3

  贵的编解码器未必好,便宜的编解码器也未必差,在选则编解码器的时候不是以价格的高低为标准,而是以是否合适为标准,最好选择高质量且相配对的编解码器,这样才更有利于视频数据的传输,减少延迟现象。

  3、传输线路的性能影响:

  众所周知,一条好的网线和一条不好的网线,自然是好的网线的传输效率更高,而容易产生延迟和其他不良影响则是不好的网线,因此选择优质的传输设备是减少延迟的重要措施。

  在有线传输的时候自然是网线,而在无线传输的时候则要选择高质量的无线传输设备,常见是无线网桥,也就是要选择优质的、高质量的无线网桥设备。

无线视频监控系统 图4

  4、传输过程中继设备跳转影响:

  在传输过程中,每跳转一次,就代表着要增加一次中转设备的处理时间,跳转的次数越多,造成的时间损耗就越大。因此,在设计传输路线的时候尽量减少跳转数能有效减少延迟现象。

无线视频监控系统 图5

  5、交换机的性能影响:

  当网络的流量变大时,交换机和路由器的处理时间就相应变长,而质量较差的交换机的时延、丢包率、背板带宽、交换容量、包转发率等因素也会直接在网络传输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所以控制网络流量、选择优质交换机也是减少延迟现象的有效手段,最好是监控专用交换机。

无线视频监控系统 图6

网友:
图像处理需要时间,主要在FPGA那里?

网友:
不懂,不过占楼

网友:
在IT网站上面复制粘贴过来的,或者推广无线中继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