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D3P主板无时钟维修

楼主(2016-09-28):
GA-G41MT-D3P主板通电插诊断卡时钟灯不亮量各项电压没有cpu供电。
CPU管理芯片型号是ISL6312,没有en开启信号,36脚EN、VTT_PWRGD
是LM324的一脚发出的。

LM324的3脚无电压继续查来源

lm324的5脚再主板上没有量到相连的二极管和电阻,  量到和Q19这个
mos管的D级相连,这个mos管是N沟道的G级有5V高电平,S级接地
所以他是导通的,把D级拉低了,我直接用镊子把G,S级短接开机跑码了
找它的源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又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跟借鉴的
GA-G41MT-D3的板子图纸有误差,所以就把G,S直接用锡连了起来

都装好后进了下PE测试了下没有出问题就给客户了。
写的不好,大家勿怪,希望大家给加点分!!!

网友:
对了这个板子的板号是GA-G41MT-D3P  REV:1.3版本的

网友:
建议找到源头修复故障。

网友:
嗯知道了下次一定找到问题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