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E R2.0 REV1.01 亮机BIOS

楼主(2016-09-28):
P8H61-M LE R2.0  REV1.01 亮机BIOS  8M

P8H61-M LE R2.0 REV1.01.rar

网友:
好的不呀 没有人下载试过

网友:
是好的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2020-09-22):
今天修到一片华硕P8H61-M LE R2.0 REV1.02主板,故障触发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在次触发在掉电如此反复。强制触发看点位图查通病到IT8728F
96脚O_12_IN检测:3.84V(正常2V)把上拉电阻R296 25.5K改为10K,下拉电阻R96 4.7K改为2K,开机电压恢复到2V正常了,但是还是掉电,测全板供电正常,PCI-E A11脚复位:0V(正常为3.3V)查OK信号:

O_PWROK:3.06V
P_VRMPWRGD :0V(正常3.3V)
S_CPUPWRGD :1.05v
S_DRAMPWROK :1.5V

分析:P_VRMPWRGD :0V不正常引起触发掉电,查是由PQ803,PQ802控制分别拆下发现PQ803 NPN三极管开路,找一个换上去,开机“嘀”的一声跑码亮机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1-06-09):
正好遇到这个故障,还以为是BIOS引起的,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