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无显示

楼主(2016-09-28):
Acer4738无显示   触发1.3跳变两下不显示  更换南桥显卡BIOS故障依旧  差是3  5V转换电压没转换过去  更换转换管子故障解决

网友:
你修的时候用示波器了么还是只用了万用表

网友:
没转换电压。这么高的电流

网友:
还有跳变厉害

网友(2017-05-15):
有点不可思议,1.3  CPU电压应该也出来了啊

网友:
后级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