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线网卡奇葩问题求助

楼主(2016-09-28):
一台联想G470 无线网卡驱动叹号 每次开机必须禁用无线网卡再重新启用就可以正常使用 偶尔开机不认无线网卡  排除驱动问题  换过XP WIN732 WIN764都一样 排除系统问题 网卡换过 BIOS刷过 桥做过 实在是没有头绪了  在此求助

网友:
换个USB网卡

网友A:
硬件实在找不到解决方法,可以写个BAT开机自动运行,先禁用再启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实在找不到解决方法,可以写个BAT开机自动运行,先禁用再启用呀。

那不好收钱啊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呀

网友:
好像这个机有这个毛病

网友:
还是换usb 无线网卡吧,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