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海尔T6-C电池触发无CPU供

楼主(2016-09-28):
接到一台海尔的机子,版号是DAOSWHMB6E0 ,根据客户的描述是插上电源后电源口会发烫 .来的时候电池没有电了 进系统可以看到电池在充电 客户说花了600大洋买的机器  客户换了个适配器看看充电还是一样的 就和客户说主板有问题要留下修主板 拆开机器一看主板都烧

还可以亮机 测量PQ25这个管子短路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管 就百度了下是n管30v 70a的 就去台式机上找了一个装上查上电流表待机有电流测pq25 G级有28正常就接屏开机亮了 就报价 客户同意就吧机器装上 测测 看了一集张小凡看电池有80%了把电源那掉就白屏了

网友:
管理员给我删掉吧 重复了

网友:
这个机子这里貌似都爱坏

网友:
楼主不要太监啊 继续说啊

网友:
烧成这样了。不清理干净能行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5952395不好意思在个有问题电脑太卡了。
还没有编辑好就不知道怎么发表了。希望管理员删掉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3435-1-1.html 不好意思在个有问题电脑太卡了。
还没有编辑好就不知道怎么发表了。希望管理员删掉吧

网友:
经验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