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看牛X吧,这主板掉了26个点还可以亮机

楼主(2016-09-28):
一台联想B31R4一体机,开机不显示,这板之前是板的主板,才用了半年就返修了,我拆上电到1.4A不动了,我就心想换换南桥试试,上BGA把南桥取下来,结果一看主板上都点了好多点啊(这个不是技术有问题,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换过),我把板洗干净了数了下,掉了26个点啊  ,南桥是新的,我就冒着试试的心了现在,把南桥焊上去,等主板凉了,,,,,,,,,  装机上电,不可想像,电流上去了,上到1.8-1.9 2.0这样,亮机了,我也是没办法了,最后上个亮机图

网友:
这么多空点··运汽真好·

网友A:
掉的 都是空点 掉50个 也不影响~~

网友:
应该是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的 都是空点 掉50个 也不影响~~

哪有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B:
应该不全是空点,楼主应该把所有的功能都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全是空点,楼主应该把所有的功能都测试一下。

我就测试了U口

网友:
·运汽真好·

网友:
都是空角   一般 空角容易掉

网友C:
去买彩票肯定会发财,LZ捡到钱的机器了。

网友:
所有的功能都正常么,信号线分布在四周吧

网友:
有的功能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空点都没有线路连接的  所以比较容易掉

网友:
那个明显是空点的啊。

网友:
放大镜看下。。容易掉的一般是空点。。。

网友: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

网友:
放大了才看的清楚~

网友:
取桥啊,还真是运气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买彩票肯定会发财,LZ捡到钱的机器了。

不是啊  这机器是返修的

网友:
空脚更容易掉

网友:
目测掉的是空点

网友:
有很多脚就是空起的

网友:
楼主赶紧去买彩票说不定可以不用修电脑了直接高富帅了

网友:
空点 加热后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啊 这机器是返修的
修好了就可以了= = 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么多空点

网友:
应该是 空点,,要不然 会把线也 拉起来的。

网友:
那些应该是空点把。。。。。

网友:
是否稳定呀

网友:
应该本来就是空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