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巧妙恢复数据

楼主(2016-09-28):
笔记本500G硬盘,进系统后极慢,不能进行任何有效操作。进pe也差不多。客户说后面两个盘有数据需要保留。老毛桃启动U盘启动后进入DOS下DISKGEN,删除所有分区。重启后顺利进入PE。DISKGEN搜索丢失分区,找到全部已删除分区,但是要想保存分区却不行,直接死机。在未保存前在diskgen中打开找到分区数据目录,把重要数据复制出来就可以了(复制速度正常)。必须是专业pojie版。恢复完数据后重新分区装系统一切正常,证明还是软件故障,硬盘没有坏道。

网友:
学习一下吧吧

网友A:
你只保存后面两个分区,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保存后面两个分区,不行吗

试了,保存任何一个分区都不行。

网友B:
这个方法危险吧,用PC3000可以直接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危险吧,用PC3000可以直接提的

已经恢复了,有什么危险?如果恢复不了再用什么PC3000也不迟。

网友:
这个专业版 好 几百大洋吧

网友:
这个DISKGEN然并卵,用winhex手工填写分区才是真正的技术

网友:
李大海的diskgen 我只能呵呵了 没有这些软件的年代 分区丢失,全都是用WINHEX手工填写回丢失的分区。DISKGEN一点技术含量没得,

网友:
删除分区后做镜像看看

网友(2016-11-02):
这个方法很危险,,数据无价,谨慎操作

网友:
这么搞总感觉心里没有底啊,我就直接复制 管它时间多长

网友:
这么搞太危险了吧

网友(2016-12-02):
看来高手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