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22W90PS 求助

楼主(2016-09-28):
TFT22W90PS接屏线 开关灯闪 (绿灯)   5V 12V 偏高。
客户拿来的时候 一个电容鼓包了  换了也不行()  刷了BOIOS也不行,开关也是好的。

网友:
用一套好的板子 点屏  屏也是好的

网友:
换电源板

网友A:
负载不正常下,电压是会偏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不正常下,电压是会偏高一点。

接屏电源板带不动负载?

网友:
好的额发的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OC TFT22W90PS F22S TSUMU16FR-LF-1 715G2904-2-5 CLAA215FA01.zip

好的

网友:
把12V5V·电容·都换了·试试··